[华硕]
华硕X205TA笔记本装不了系统详解

楼主(2020-03-08):
朋友的一台机,说是想装系统,结果装不上。找了几家维修电脑的店都没搞定,向我求助。

我试了几次也是不行,大白菜pe.小白系统pe都不行直接进BIOS,制作pe启动盘,找个空u盘,下载优元素pe  x86版,记住打开UEFI选项

后来经过测试发现优元素pe  x86 可以进去,开机按esc选择启动项

进去pe先用分区软件分区

这里特别注意:只能装win10 32位系统,所以只能选择GUID模式。

分好区,选择系统安装工具安装,上网下载小白系统,勾选32位win10进行下载

安装完成,重新启动就可以了。

网友(2020-12-25):
8脚应该是mos管,看看背面是不是还有一个

网友(2021-02-03):
这个我装过,要32位的pe跟系统。驱动都得官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