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6 关机状态下漏电 1.7ma ,开机起跳电源90ma,待机一晚掉10%

楼主(2020-03-08):
大神,求助iphone 6 关机状态下漏电 1.7ma ,开机起跳电源90ma,待机一晚掉10% 。换过U2,问题依旧,因为关机状态下漏电 1.7ma ,太少,无从查起,求解决思路,谢谢!

网友:
开机起跳电流 90ma
不好意思,打错字了

网友:
看看有哪个功能失效不

网友:
加电漏电,怎么坏的,是进水机吧

网友:
先观察一下主板是否进水、如果有进水可以用松香或者焊油贯穿一下。如果还是一样看那个功能失效没有!先排除外配

网友:
感谢好心的大哥们。
没有功能失效,主板也认真观察过,没有进水和腐蚀迹象。
漏电这么小,好难查哦

网友:
这种情况是正常的  1.7这不算漏电

网友:
这个正常的啊

网友A:
谢谢,热心的朋友。可我拿正常的机子测,解上电源表是0ma啊,与我这个漏电1.7ma 不一样,这个怎么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热心的朋友。可我拿正常的机子测,解上电源表是0ma啊,与我这个漏电1.7ma 不一样,这个怎么解释?

系统刷机试试

网友(2020-04-12):
1.7毫安漏电 可以忽略不计了 要想整到0。买个热成像吧。一下就能看到

网友:
摸哪里发烫在熏松香

网友:
这么小的漏电,是摸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