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 不触发秒杀

楼主(2020-03-08):
E40  版号 DA0GC5MB8F0
故障现象:接可调电源待机0.002浮动 3 5V正常 按开关不触发。
拆机先刷BIOS,故障照旧,不过在拆装ECBIOS的过程中发现加热之后偶尔能触发点亮,冷机后又无法触发。
放大镜伺候,发现EC BIOS附近的晶振 1脚所接电容触点有腐蚀,拆掉电容补焊触点再装回去试机十多次都完美亮机。
估计是在贴纸下有潮湿腐蚀导致的,虽然这机器年代久远,发出来给各位同行参考,避免走弯路。

网友:
贴纸下有惊喜,眼神犀利个!

网友:
好老的记起来

网友:
维修行业就得细心细心再细心

网友A:
现在很多老机器 几百年不用的 各种问题  现在都拿出来修了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问题多

网友:
显卡问题难搞都是换板的

网友:
楼主很仔细的

网友:
细节很重要

网友:
就是目测的功夫

网友:
很细心,专业

网友:
眼观六路 仔细很重要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很多老机器 几百年不用的 各种问题  现在都拿出来修了

是因为钉钉上课~家里小孩木有手机~老爹老妈也想扣手机消磨时间~所以各种老机都拿出来复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很多老机器 几百年不用的 各种问题  现在都拿出来修了

都是疫情闹的。多老的机器都有人修。

网友:
那颗电容是谐振电容吗?拿掉会不会有影响,补上了吗。

网友:
电容就是福利

网友:
楼主观察仔细,很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