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706 A1708屏暗通病

楼主(2020-03-08):
接两根线就可以了

网友:
能多一些文字解释吗?

网友:
一目了然 ,就是没有解释

网友:
这是排线断了吧

网友:
请问有屏幕电路图吗,这个看不清楚呢

网友:
这样接 没多久还是会坏

网友:
说的太清楚了,真是让人感到奇妙!

网友:
是啊有图解说一下会更好~~

网友:
看谁的悟性高  哈哈  脉冲哥

网友:
能解释一下吗 老师!

网友:
直接换排线,行不?

网友:
这个是通病,右边的背光线容易断,

网友A:
另一头是接了屏背光四个pin都焊接在一起,另一个接在最边上那个脚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一头是接了屏背光四个pin都焊接在一起,另一个接在最边上那个脚对吗?

不是,我没有刮完,一根是把六个细的连在一起,另一个格一个粗的,连在上面,你自己刮开就明白了

网友:
这样可以吗

不会
把机器搞废吧

网友:
楼主的意思就是直接接灯条的供电和升压两根线,牛XX!!!!

网友(2020-05-09):
有点看不大懂

网友(2020-11-09):
有原来解析一下吗,谢谢分享

网友:
是原理,打错了。

网友(2023-09-13):
干活啊.. 按着方法竟然亮度调节也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