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534开机不显示

楼主(2020-03-08):
a1534开机不显示,也没开机声音 裸板电流0.36左右,加焊过CPU还是不行,怎么搞,这个BIOS又没有工具刷。求指教

网友:
三板斧用了两板,这样随便加焊CPU行吗?

网友A:
一般直接加焊cpu,这机器板子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直接加焊cpu,这机器板子不好

没有刷BIOS好的吗

网友:
刷BIOS好的

网友:
可以刷个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