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0cc不开机

楼主(2020-03-08):
今天州县同行送来一台华硕x450cc的笔记本不开机。拆机发现板号是x450cc。压开关电流到0.2左右立马掉电。测5伏正常。3.3付开机才出。掉电就没有了。其余的电压都有。就是不出cpu非、电压。3.3付的电压怎么开机才出。大家知道吗?

网友:
asus 有些测5伏正常。3.3付开机才出 是正常的

网友:
看下条件吧    有可能是开启的问题            也有可能cpu坏掉了

网友:
发现问题了。是桥的问题

网友:
测了一下有一组桥供电才十奥姆。断开电感后可以开机。

网友:
x450c有个通病,BIOS有个脚断线

网友:
哦。也是导致不开机吗

网友:
桥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