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动D525插电无反应修复

楼主(2020-03-08):
一台软路由,通电后指示灯不亮,无显示。拆开后如图。

接可调电源试机,电流直接5A。捡查发现一斤个场管短路,型号6912A 更换后上电,指示灯依然不亮。一会电流增大,刚换上的6912A又烧了。这个位置

把场管取下先不上,没有资料慢慢跑线路了。12v进来后经过一个ME8107-g  12v转出正常,背面有个1117  查输入电压没有。这个电压是由up1514控制一个6912A得来的。up1514供电也没有。。一路跟下去up1514的供电竞然又从另一个ME8107得来的。这个输入12v正常,输出没有,测量4脚开启电压8v 应该不正常,查4脚接的一个小电阻没阻值,换了个4k电阻上去,还是无12V输出。这个位置

没法想了,试着取下up1514 12v输出来了,应该是1514这个芯片不行了。查资料找了个Apw7120换上。通电试下,指示灯亮了。把没上的6912A补上。通电电流跑到1.2A 接上显示器亮机了

网友:
楼主厉害,这种主板都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