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 REV 4.0

楼主(2020-03-08):
故障为开机反复重启,刷BIOS后一样,经测试发现除CPU供电外都正常,判断为无CPU供电,长话短说看图明了
刷BIOS

网友:
山鸡管场效应管,我都怕拆机用不了。买新的管也怕假货,呵呵,这些管测试正常,上机未必OK。怕怕。有的板就是十个八个这种管,用的多的好几十个去。怀疑就代换上去试试。跟网卡新品声卡还有323一样,压根测试不了,还有排阻也是,明明测试882都OK还是得换了才好

网友(2020-04-08):
我的这板子有VCCSA供电, 修不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