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被一台a1398难住了,开机屏背光不亮

楼主(2020-03-08):
如果这是1466不难修,1398真的是难啊。该排除的排除过,查到是这个Q7706不导通,以及开启信号没过来。开启信号来源于主板背面的U9600,这个芯片我以前换过。没用。当时没修好,这次一样的问题,看来是个通病。是什么问题,显卡吗

网友A:
有没有办法改电路也行,我强光照过,开机是有内容显示的,只是背光没有

网友:
苹果不好啃哦,芯片工作条件正常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办法改电路也行,我强光照过,开机是有内容显示的,只是背光没有

改一下试一下  给个亮度开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一下试一下  给个亮度开启吧

给个开启也没有用的,我改过。这个要着重检查一下屏幕上面的背光电路和主板上背光升压芯片

网友C:
                       借个电来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感觉背光升压芯片坏的可能性大点,有芯片的话换个试试,进几年的macbook的背光升压芯片用的好像都是这个。

网友:
我也在修一台1398,也是最后卡在背光上,死活不出,我怀疑有路小电路没PG,正在差,目前怀疑TB的升压电路不正常,淘个小芯片来换,还没到

网友:
背光的升压芯片我换过了,没有,EDP的开启型号压根没出

网友:
可以接同行解决不了的!13659203668

支持 反对

网友D:
看下升压芯片的开启的是由哪个控制的,,有的是由io控制的,,苹果这个型号,强制开启没有用的,,还有屏,屏线什么的,,都看过了?

网友:
得排除周围小件有没有问题,看看液晶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下升压芯片的开启的是由哪个控制的,,有的是由io控制的,,苹果这个型号,强制开启没有用的,,还有屏,屏线什么的,,都看过了?

测过,屏和屏线好的

网友E:
你确定有图像只是没有背光?你确定bklt_en没有?2012年没显示的有通病,82662c。13,14,15年带独显的很少这个毛病,但有随机关机和重启的通病。基本上很少是显卡的毛病。

网友:
去百度搜下,笔记本维修厮,好像有个视频和你这问题一样,他最后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确定有图像只是没有背光?你确定bklt_en没有?2012年没显示的有通病,82662c。13,14,15年带独显的很少这个毛病,但有随机关机和重启的通病。基本上很少是显卡的毛病。

确定,开启信号LCD_BKLT_EN来源于U9600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确定有图像只是没有背光?你确定bklt_en没有?2012年没显示的有通病,82662c。13,14,15年带独显的很少这个毛病,但有随机关机和重启的通病。基本上很少是显卡的毛病。

有什么通病?82662C是什么

网友:
版号820-00426-A  15年带独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借个电来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多少V还不知道

网友:
修手机的都是高手

网友:
飞线开启啊~~~~

网友:
芯片条件正常的话,看下15脚16脚接上屏的时候阻止对不对,还有就是A1398 12 13款  和15款屏幕是不通用的,就会导致没背光,面前刚修了一台,修了一下午才好,主板有问题修好了,后面屏也有问题。

网友:
我上次修的就是圈起来的这个芯片坏了,导致暗屏。

网友:
我想说 你换过屏幕没有?1398 2015年的屏幕和12.13.14 不通用哦

网友(2020-04-09):
按照苹果的习惯,开启背光的信号应该是显卡输出到U9600,然后再控制升压芯片的。查一下EG_BKLT_EN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确定有图像只是没有背光?你确定bklt_en没有?2012年没显示的有通病,82662c。13,14,15年带独显的很少 ...

随机关机和重启是什么问题?

网友:
U6900坏的少,空焊的修过几台,重点还是在屏接口那边电路。

网友:
15年带独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