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背光维修

楼主(2020-03-08):
苹果A1466  版号:820-00165-A  5代I5,同行拿过来说没背光,拆开发现背光部分进水严重,背面的
升压芯片焊盘已废,没办法,只能人造背光,找废屏把背光部分剪出(早期很多中厚屏的背光模块
和苹果的升压差不多,最主要有6根反馈信号),拆除主板上原有的元器件,把剪版放置好,注意好绝缘,
图纸加点位,简单飞10根线(BLEN,PWM直连),开机测得剪板背光电压25V,完成!

网友A:
我也碰到一台,报900元客户没有收修,收88元检测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碰到一台,报900元客户没有收修,收88元检测费

网友:
大神,佩服!

网友:
大神级,佩服!

网友:
這樣沒問題,但是合蓋屏還是一樣會亮把?還是相當於外掛了一個背光板。繞過原來壞的吧背光?

网友:
这个就牛了

网友:
完全不知所云!充电电感都没有电怎么能充电电!这才是我见过的人才

网友:
这个用这么费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