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05GD/MB REV:2.0主板断了,少一块!

楼主(2020-03-08):
哪位兄弟有帮忙看下,谢谢

网友A:
侧面看一下板材中间有没有线路,一般偏的地方中间线路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侧面看一下板材中间有没有线路,一般偏的地方中间线路不多

有线路的

网友:
有可能有的,只不过少的话可以想办法飞线,一般边边角角板层线路不多的

网友:
正面

反面

网友:
哈哈   估计不行  掉了那么一块

网友:
应该不行了吧,看好像有线路

网友:
还好这个地方 应该可以修好

网友:
看上去问题不大,祝楼主成功

网友:
没有原板,帮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