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x3p不开机

楼主(2020-03-08):
插适配器指示灯灭,加6v电压大电流,试着场效应管发烫,换了2个故障依旧(cpu摘除的情况下),求高手指点

网友:
后级电容短路了吧

网友:
这不是送钱的故障,哈哈,烧机大法

网友A:
场管短路,后面的电路一般是有问题的,可以烧机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场管短路,后面的电路一般是有问题的,可以烧机呢

后级完全没思路,依旧求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后级完全没思路,依旧求解

找到短路的地方,接线通电,什么发烫,就是那里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短路的地方,接线通电,什么发烫,就是那里有问题

发烫的只有场效应管,换了两个故障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