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判断个问题b51-80

楼主(2020-03-08):
客户送修进水了,内存估计是自己拔插过
也不知是不是带电拔插的,内存已烧。
经查内存供电b+断线补线OK。
内存1.35供电出来了。但是对地阻止只有10几Ω
cpu供电不出~
这个阻值是否正常?板号1A-D101P
6代机修的太少没有经验

网友:
我是想说是不是CPU微短引起?总觉得阻值有点不正常,看论坛都说BIOS的引起无Vcore,我这耍几个了电流木有一点变化都是开机0.245

网友:
如果是U引起就判死刑~不搞了

网友:
要看其它地方有没进水痕迹,另外要刷合成的BIOS

网友A:
我是想问内存供电下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想问内存供电下阻值是否正常?

10几Ω那肯定是不正常,看来CPU已经回老家了。

网友:
十几欧太低了。楼主可以加1.5V上去看是否有效果

网友:
判死刑了给客户了~内存阻值低!但是电压1.35是正常的。可能客户有带电拔插操作,要不他内存也不会烧,内存已经短路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