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10 内屏不显 外接正常

楼主(2020-03-08):
各位师傅,一台联想G510笔记本,开机能听到进系统声音,内屏背光也是在启动后点亮,是白屏。当时检测屏电压有3V ,换了块屏试也一样, 主板也换了RTD2132. 刷过多个BIOS 故障依旧。于是网购了一块主板LA9641P,换上还是一样内屏不显,屏线也换新了。怀凝二手主板可能也存在同样问题,于是退货  换了一块全新集显主板,LA 9642P 。 故障依旧, 难不成是CPU 问题(I3 4000 )。各位能帮忙解决一下吗?

网友:
换完了还不行? 你CPU弄一下看看。

网友:
主板屏线屏都换了,那肯定就是CPU有问题呢

网友:
你外接和内屏走的都不是一个通道!你主板都换了屏换了 线换了!够呛

网友:
还差内存跟CPU,整台机都换了还不行?

网友A:
就剩CPU了!CPU带显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剩CPU了!CPU带显卡

准备换一个CPU 试试, RTD2312,四组信号是来自CPU 的. 有背光开启信号和屏电压,就是灰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准备换一个CPU 试试, RTD2312,四组信号是来自CPU 的. 有背光开启信号和屏电压,就是灰屏

这么奇葩的问题都能遇到  ....................

网友:
问题已解决,  是TB 买的二手屏码片有问题, 用通用板测试屏幕能正常显示,当时就没有怀凝屏的事了,后在论坛下载了屏码片程序后 屏能点亮。以前只记得DELL 的本本有码片,没注意联想的也有。绕了一大圈

网友:
CPU周边电感电压走一遍,2132供电看一下 ,LCDVCC转过去没有,不行那就只能CPU问题,

网友:
码片问题白屏,这个圈子有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