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MS-M3A78DL远离cpu的内存槽插上内存就一直复位

楼主(2020-03-08):
蓝色圈的那根内存槽,只要插了内存,测试卡上的复位灯大概一秒闪一下,能跑码,用刷子刷过内存槽问题依旧

另一根内存槽正常使用

请问该从哪查问题

网友:
这种疑难扎症无解哦,除非大师级一般维修员不愿意花精力去修这主板了。花的精力能修好几块容易修的主板了。

网友A:
查供电时钟复位。。
修不好10元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供电时钟复位。。
修不好10元收

可以啊,反正我放着好久了也没用,但是不包邮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