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A78LM3-RL V3.2主板桥供电芯片RT8120A用RT8120H代替历程

楼主(2020-03-08):
SY-A78LM3-RL V3.2主板桥供电芯片RT8120A用RT8120H代替历程!

故障现象: sy-a78lm3-rl  v3.2主板,通电后,触发开发,上电,不显。(即黑屏)
检测过程:sy-a78lm3-rl  v3.2主板通电后,开始用万用表常规战争测量,先测量CPU供电有1.6V电压,说明CPU没有工作,原因都知道是吧!~
                         图一:
   (经验告诉我,当U电压偏高时,有几种问题:(1)U烧坏。(2)U不工作,由于桥供电不正常造成的。(3)U自身供电电路有故障了,也会出出高电压的。)
    进一步,检查主板上内存工作电压条件三项值,也正常,有电压。再测量桥供电电路上MOS管有5V电压,下管没有电压是0V。看来三板斧成功斩获,呵呵,心里这么想。
看了一下,电源管理芯片是RT8120A,心里话这芯片咱有的是,这板这不是秒杀呀! 心里高兴。  拿镊子走到咱芯片盒,因为咱有20几个30cm*15cm元件芯片盒,在另一边放着。由于时间原因忘了拍照呦。把元件盒找一再找,一遍一遍过了好几遍,咦!怎么也找不到了。
    咱们同行都知道,年前腊月27市场放假还好好的,年刚过,初二,我们这里就大大小小村庄开始全部封村,城市里小区全面封锁小区门口。这时候才真知道疫情比较严重了。这不,在小区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地。吃了睡,睡了吃,天天为武汉祈祷,天天为中国加油。一个月过去了,三月左右这几天市场开始开班了。到市场,所有货品也没有来及整理,修起来了,唉呀忙呀。
    回过神来,再说找芯片,新的RT8120A一小袋咋也找不到了。过了半小时了也没有找到。上网上查资料,没有一个说明白的。就咱论坛上还有几个贴说了这RT8120A代换的事,评论上都是再说RT8120A/B/C/D,没有准确无误说明是否能代换。在芯片RT8120A和RT8120H 更是没有测试过的文章。我想咱还是看一下原理图吧。

都对比这两芯片,引脚功能定义一样的。
这两芯片技术参数区别:

在芯片的6pin中FB(Vref)  RT8120A 是0.6V(0.59~0.609),    RT8120H是0.8。  确实是不一样的。
分析完原理后,又对比测量一下这两芯片主板RT8120芯片各个引脚下的对地阻值。基本一致。

还是先焊上芯片后,看结果。看疗效吧。

各位,将就着看吧,没有清洗一下。然后通电测试。

通电测试中,芯片没有异常。电压正常。
装机箱里,通电进行全面测试,一个多小时,也都正常。

进系统的拍照拍上。

RT8120A用RT8120H代换成功。但也留下一个问题,就是这Vref 有这0.2V区别下,代换成功了,有什么隐患?若使RT8120H在原RT8120A电路中稳定长时间工作需要改动什么引脚电路及换哪几个元件?
我弄不明白,请各位自己思考吧?

网友A:
楼主以身试毒的精神让人敬佩学习了

网友B:
这个verf0.6换成0.8的出来的供电电压会比原来的高出1/3 应该调整取样电阻比值

网友C:
遇见的 都是后缀带A或者D的,可能没有坏到CDH后缀的,所以没有留意。目前拆机的还有很多,料板上有得拆,一般拆3个,还是不行就确定不是芯片问题了,没有买新芯片过。呵呵

网友D:
昨天,刚刚用a后缀替换了b后缀的,播放视频12小时都没有任何问题,看来a和b可以互换

网友:
我这边的坏板子堆积如山,你要多少有多少

网友E:
所以您有改RFB1、RFB2的电阻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以身试毒的精神让人敬佩学习了

同进步,共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verf0.6换成0.8的出来的供电电压会比原来的高出1/3 应该调整取样电阻比值

我也想到这一步了,简单计算一下,在FB中间采取分压或者降流方式,太麻烦了,这级别主板,有点不想动哪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遇见的 都是后缀带A或者D的,可能没有坏到CDH后缀的,所以没有留意。目前拆机的还有很多,料板上有得拆,一 ...

应该采购的芯片还得要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昨天,刚刚用a后缀替换了b后缀的,播放视频12小时都没有任何问题,看来a和b可以互换

老主板就得实验一下,不然这经验谁给咱。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所以您有改RFB1、RFB2的电阻么??

本来想改一下哩,后来,想了想算了,有点不想费哪时间了。

网友:
我看了很多电路,分压电阻R1和R2相等,也就是说,参考电压是0.6V的话,最终出来的电压是1.2V。如果参考电压是0.8V,出来的电压就是1.6V。打个比方,DDR5显存的电压,要1.6V,如果换另一个芯片,出来1.2V,这就不对了。

所以,要看你具体的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