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IdeaPad330-15ICN 谁有好用的,或合一个

楼主(2020-03-09):
IdeaPad330-15ICN  下载了官网的但不会提取出来,官网下载地址:https://newsupport.lenovo.com.cn ... .html?driveId=47663 现上传原机上来有谁可以合成,故障是有跑码,还没显示就关机。

原机BIOS NM-B581

网友A:
IdeaPad330-15ICN BIOS更新说明:
<7MCN33WW>
- (修正)加载默认设置后,修改“更改主密码”和“更改用户密码”将变灰
- (修正)修复通过弹出按钮弹出光盘后,奇数驱动器在资源管理器上不发生变化
- (新增)Hynix 18NM 2666 SDRAM的SPD表
- (新增)将MCU从M8060663 U00000016更新为M8060663 U0000002A
<7MCN32WW>
- (修正)修复在闪存OA2.0标记键后不生成SLIC表
- (修正)用[Legacy Support]/[UEFI First]设置修复FreedOS系统,每次开机时弹出“EFI PXE Network Boot Fail”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IdeaPad330-15ICN BIOS更新说明:- (修正)加载默认设置后,修改“更改主密码”和“ ...

这个下载了的,就是开不了机无法在系统更新。谢谢你,我下载你上传的这个试下。

网友:
刷了一样悼电。可能不是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