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MA770T-UD3P主板无复位

楼主(2020-03-09):
技嘉GA-MA770T-UD3P主板插上CPU供电就没有内存供电,不插内存供电1.5V,要怎么查

网友:
代换硬件试,内存不兼容,槽脏,英特尔得U属于桥管理

网友:
AMD的U啊发,不是英特尔得U,主板有问题

网友:
cpu电路有问题,查下cpupg信号,还有供电,用手摸下cpu热不热

网友:
cpu电路有问题,查下cpupg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