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B75M-LX PLUS无CPU供电无复位小修

楼主(2020-03-09):
客户送来一片P8B75主板,开机不掉电,测量无CPU供电,其他供电正常
这主板双BIOS,左边是BIOS文件,右边是ME文件

但是也奇怪,不上CPU这个主板根本就不上电,马上就掉电
测量发现UP1625S的CPU供电芯片没有EN开启电压

芯片第5角没有电压,PQ52没装,PQ80的D极没电压,pq80又受PQ81控制,懒得找原因,直接把这两个全拆了

拆掉之后,发现不跑码
三板斧搞起来,刷BIOS,结果一样
发现复位灯常亮,测量PCIE A11脚  电压0V,没有复位
想出复位,桥必须先满足2个条件才能出复位,一个是VRMPWRGD 一个是ATX_PWROK
测量UP1625S第34脚有1.05V的电压,说明CPU供电芯片发出了电源好信号
追查信号去处

电源好信号1V电压控制PQ40的G极,pq40D极有5V的电压,PQ40的D极和PQ39的G极相连,5V没被拉低,导致PQ39D极的P_VRMPWRGD电压直接被拉低为0V
拆掉PQ39,D极直接被3.3V上拉,直接到桥
OKK,主板跑码了

附上故障位置图,总共拆了3个3脚管子

网友A:
好文章,不过你拆这么多不行的,不如锡连起来飞线,对着点位图,拆掉估计有隐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文章,不过你拆这么多不行的,不如锡连起来飞线,对着点位图,拆掉估计有隐患

直接上拉,不受控制,应该没事,只要不烧了!

网友:
谢谢,有机会试试看看

网友:
应该是华硕通病吧,这个区域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帖子图片高清,好评

网友B:
大神看看我的问题,主板华硕B75M   plus通电后电源风扇和Cpu散热风扇自动一套,需要长按开机键才能开机,开机后能正常运行,关机后,屏幕熄灭,电源和cpu风扇还继续转,需要断电才能关闭。

网友C:
为什么pq40的d级5v电压没有被拉低?是pq40坏了吗?

网友D:
拆了为什么不装回去,不完美修复的不算精修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大神看看我的问题,主板华硕B75M   plus通电后电源风扇和Cpu散热风扇自动一套,需要长按开机键才能开机,开 ...

我也碰到过,不知道啥问题!客户以前还有B360关机之后CPU风扇和电源风扇一直转,根本不会停,除了拔插头!但是正常使用又没有问题,我也懵B!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了为什么不装回去,不完美修复的不算精修

我都是直接拆,不想拆管子去换,有些事MOS管,有些三极管,懒得伤脑!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pq40的d级5v电压没有被拉低?是pq40坏了吗?

应该是损坏或者不良,理论上来说只要G大于S,C大于E  0.7V,就会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碰到过,不知道啥问题!客户以前还有B360关机之后CPU风扇和电源风扇一直转,根本不会停,除了拔插头!但是正常使用又没有问题,我也懵B!

听说是io芯片坏了

网友:
有点像我的华硕h61m-e不出cpu电压,明天我也看看这个地方,没图真难修

网友:
谢谢分享资料,非常感谢

网友:
可以多发点原理图,看点位需要脑补!

网友F(2020-04-25):
遇到一样的板子,这个en开启电压是1.05v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遇到一样的板子,这个en开启电压是1.05v吗?

1V左右都可以!

网友:
谢谢,有机会试试看看复

网友:
左边BIOS,右边ME。这个没看懂,请楼主明示!

网友(点评):
??? 一个BIOS,一个ME不懂 H61之后增加了ME模块,和桥对应!ME不对风扇狂转,或者亮机慢 只不过这个主板把ME和BIOS分开了,用了两个芯片!大部分机器都是一个BIOS芯片,BIOS程序包涵ME和BIOS! 开机会优先读取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