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IOS的事

楼主(2020-03-09):
    昨天接到一个G50-70的本,现象是单用适配器开机无问题,用适配器和电池开机也无问题,用适配器和电池开机后拔掉适配器后用电池也没有问题,电池也没有问题也能冲放电。但是就是单用电池开机灯闪一下,再按开机键,还是老样子。那就按电池不开机修吧。
    拆机后看主板没有啥问题,便下了图纸,修。修啊,修啊,修啊,修。测试哪个原件也没有问题。那为啥就是不好用呢。开始瞎修换件模式,大小件都换,但是还是不好使。气的差点没摔了。可是还的修啊。无意中看到料板上的BIOS,扔个钢镚看看是不是换BIOS,结果是个字,那就换BIOS吧,换完后,竟然好了。我靠,这他妈也行。
    细想,现在的机器,BIOS错误还是会造成各种奇怪的问题。修机器先刷BIOS,还是有道理的哦。

网友:
搞不懂芯片不坏,BIOS为何会自己乱了。

网友:
对啊,之前修个联想一体机,标签写着开关不好。测试开机全部正常,但是二次关机后再开机就不行,需要拔AC等几分钟,查了好久。最后没法子刷BIOS试试竟然OK 了。

网友:
真搞不懂BIOS一般都是怎么坏的

网友:
维修三板斧 BIOS 南桥 EC 不行就换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