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Z77-v LX2 REV1.00无限重启 运放坏 少见 BIOS

楼主(2020-03-09):
一块华硕P8Z77
不跑码无限重启应该不是短路的问题
32.768K晶振起振了
+5vSB,+3.3vSB是正常的南桥
1.05v供电正常内存
1.5v供电正常
论坛搜点位图发现+1.8V异常
仅有0.7v
这电压是2.5v通过一块358控制Nmos线性稳压转换而来
栅极电压2.7v,MOS未导通
查控制电路GS358S 双运放12V供电正常
同相端输入的
参考电压1.8v正常
反相端0.7v反馈正常
此时同相端大于反相端
但是运放输出仅2.7v,不正常
判断运放损坏
但是另一半运放是控制2.5v的 工作正常
运放坏一边很少见
lm358DR更换上去,南桥1.8v出来了
拼好开机,跑码了但是进不去BIOS
重刷BIOS 解决问题

网友A:
手机上看的,第17行似乎有错误。“但是运放输出仅2.7v,不正常”  2.7是不是该改成0.7

网友:
思路清晰,这经验很好。

网友:
基本功扎实,点赞

网友B:
358好像是双运放

网友:
很简单的电路问题,修的很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上看的,第17行似乎有错误。“但是运放输出仅2.7v,不正常”  2.7是不是该改成0.7

输出2.7v 不够驱动运放 按理说如果运放正常应该输出11V这样子,因为同相端大于反相端 运放饱和 但是现在没饱和,所以判断运放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358好像是双运放

通用双运放,板子这只坏了一路

网友:
思路清晰,很好的维修经验

网友:
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2020-05-18):
TMD,5分,下载下来解压后128K.

网友:
华硕P8Z77-v LX2 REV1.00无限重启 运放坏

网友:
最好是电阻氧化的也给修下,不然容易返修啊

网友:
运放可以借另一路(如果手上没有备件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