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打不开机是什么原因 电脑打不开机解决方法介绍【详解】

楼主(2020-03-09):
  电脑已经是人们工作和生活不可缺少的工具了,几乎每个人的生活都离不开电脑,查资料、和朋友沟通、在网上看视频、玩游戏等等都要依靠电脑,可电脑也只是一种电子产品,有其使用寿命和故障机率的,所以电脑会经常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较常见的就是电脑打不开机,那么如果遇到 电脑打不开机怎么办 呢?下面通过以下几个步骤来讲解 电脑打不开机怎么办 的解决方法。
  电脑打不开机的解决方法/步骤:
  一、首先要确定电脑是否能够通电,如果不能通电很可能电源有问题,现在电脑一般都是使用标准的ATX电源,如果电源出了问题,那么电脑肯定是打不开机的,可以用一个新的ATX电源来进行替换。
  二、确定电源没有问题,但按电脑的开关还是没有任何反应,则可能是主板有故障,这个时候就需要将主板送到专业的维修机构进行检查。
  三、如果电脑可以通电,但电脑屏幕黑屏没有反应,则可能是主板或内存、显卡等配件出了问题,造成电脑不能开机。可以用主板诊断卡插在电脑主板的PCI插槽上,然后按开关,看诊断卡上显示什么代码。
  1.如果出现的是FF或00代码,则有可能是主板或CPU有问题;
  2.如果出现D3、C1这样的代码,一般是内存条有问题,可以用橡皮擦一下内存的金手指,再试一下,因为内存在长期使用中,可能会由于潮湿而造成金手指氧化,与主板接触不好,而引起故障;
  3.如果代码显示2A但屏幕还没有显示,则有可能是显卡有问题造成的电脑打不开机,对于显卡问题,可以和内存一样清理一下金手指。如果清理无效,就要找一块好的显卡来用排除法找到问题的点。
  四、如果按上述方法处理后,电脑还是打不开机,那么问题就比较严重了,建议把电脑送到专业的维修点,让专业的技术人员进行检查和处理,普通用户不要随意去维修,否则可能会将故障扩大,得不偿失。
  以上是 电脑打不开机怎么办 的解决方法,如果你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不妨按上面的步骤进行操作,希望本文能帮的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