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GA-B75-DS3V 一个插槽不过内存

楼主(2020-03-09):
GA-B75-DS3V两个内存插槽 一个插槽可以用 另一个插槽插不过内存跑诊断卡代码跑51反复重启

网友:
查数据 地址线否有断线

网友:
好像技嘉的特别容易出这个问题。我有个X99 X79 两个板子都这样。X99的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估计是两条数据线的问题

网友:
装上CPU老实打阻吧。

网友:
估计是CPU针脚脏了,用洗板水刷刷估计就OK了

网友A:
VDSPD信号直连电源VCC3,量下通不,注意看236针有没有烧

网友:
引用 网友A:
VDSPD信号直连电源VCC3,量下通不,注意看236针有没有烧

谢谢已经修好,是CPU座的问题

网友:
谢谢大家指导已经修好,是CPU座的问

网友(2020-08-20):
谢谢楼主的分享,感觉这种故障应该是CPU座的问题,还真是的。俺还没有遇到过,学习了。谢谢

网友:
换CPU针座。

网友:
换是最好的彻底的解决办法,不过视CPU针座损坏或弯针程度,能纠正的就搞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