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无法充电不开机解决办法

楼主(2020-03-09):
苹果ipad放置很久不使用,或者天气转凉以后充电很久也不开机等一些莫名其妙的故障,很多简单故障用户自己就可以通过简单的排除法解决故障,省下一笔维修费;
一般按开机按键如下图所示情况,表示电池没电了,只需要连接上充电器充电就可以了

给ipad插上充电线

连接上充电线,依然显示不在充电状态

用充电线给其他苹果设备充电看下是否正常,能正常充电,充电头充电线正常,说明是ipad自身问题

检测ipad充电口是否松动,里面是否有异物堵住了充电接口,造成充电口接触不良

用镊子或者牙签清除充电口中的杂物

再次给ipad充电,显示如下图为充电状态,

随着天气转冷,苹果平板有个通病就是温度过低的情况下充不进去电,在冬天的时候最好放在室温10度以上的环境下进行充电;
若是ipad长期未使用,电池出现馈电,也就是“电池饿死了”,只需要多充一会就可以开机了;
还有一些情况正常使用的ipad充电一夜,第二天起床使用ipad发现黑屏不开机,按着开机按键或者充电都没有任何反应,ipad不充电没反应,无法开机是可以尝试将开机按键和home按键同时按着,保持5秒以上,看能不能强制重启,强制重启成功的话,随后ipad屏幕上可以看到一个苹果标示,待ipad重新启动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强制重启ipad也没有任何反应,这时可以在电脑上面下载一个iTunes,将ipad连接电脑试下,看下是否连接,能连接电脑,根据提示直接刷机,连接电脑也无任何反应,很大可能就是硬件问题了,在保修期内的可以联系授权售后进行保修,一般不是人为造成的故障都是免费保修;

看了上面的正规售后保外收费标准,若是进水等人为造成的故障或者苹果ipad已经过了保修,想维修最好找第三方维修店,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是土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