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花屏,求助

楼主(2020-03-09):
大神们帮看看,显存几率大不大

网友:
你得找个专用软件测一下,定位到哪个显存,再测量对地阻值判定有无空焊或显存,GPU损坏。

网友:
GPU损坏 脱焊比较高 ,花屏

网友:
这种感觉GPU概率大,但是维修先从显存开始加焊。

网友:
好歹说下A卡还是N卡 啥型号哦 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