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95520 要哪些条件过保护隔离啊!

楼主(2020-03-09):
机器比较新 、电池单独能用  适配器不能用、、18脚供电有19v,19,20脚 有5V    1脚ACIN 2.84V  第一个隔离始终不过 ,,隔离管都正常!!!

网友:
谁有LA_E011P的图纸

网友A:
还有AC OK呢?它不OK隔离也过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AC OK呢?它不OK隔离也过不了。

第一个隔离管都没过、。。、OK肯定没啊

网友:
芯片换过了

网友:
acok没有吗

网友:
还有AC OK呢?它不OK隔离也过不了。11111111111122222222222

网友B:
31、32是不是接检流电阻的?它不能断线,断线过流保护也不能过保护隔离!如(19V-18.99V)/0.01(检流电阻)=1A为正常!

网友:
之前遇到过不上电池或电池没电都不过第一个隔离管,人为把第一个隔离管短接就OK,等电池充点电后再把隔离管短接线断开就能正常使用。

网友:
还没有修到过这种芯片  看来比较难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31、32是不是接检流电阻的?它不能断线,断线过流保护也不能过保护隔离!如(19V-18.99V)/0.01(检流电阻)=1A ...

没断线!!!!

网友:
没有ACOK 。。。断开充电芯片了。。。有3.3V  还是芯片拉低了    应该保护不输出了吧

网友:
芯片本身有没问题

网友:
这个芯片设计得很复杂

网友(2020-06-01):
今天修到一台DELL Vostro 15-5568笔记本板号:BKD40 LA-D821P REV1.0(A00)故障现象插电0.007不能触发按开机键没有反应,参考LA-D822P REV1.0图纸测出公共点19V没有电压测其芯片是 ISL88739HRZ它和ISL95521 ISL95520是一样的,测:
1脚ACIN 外接电源检测:2.39V
2脚ACOK 外接电源好:3.24V
18脚DCIN 供电:19V
19脚、20脚VDO\VDOP 芯片内部自供电:5.32V
24脚BOOT自举:5.05V
27脚QPCP:5.1V(正常17.26V)
29脚CMSRC 公共点场效应管控制S脚:2.3V(正常19V)
30脚ASGATE 公共点场效应管控制G脚:3.6V(正常24.8V)

分析,当1脚ACIN 、2脚ACOK、18脚DCIN、19脚、20脚VDO\VDOP 这些电压都正常,ISL88739HRZ就会工作29脚CMSRC、30脚ASGATE输出正常电压产生公共点19V        。        但是为什么现在不正常捏??可能只有公共点场效应管的控制电阻损坏使得29、30脚输出不正常,分别拆下它们的PR762/PR763电阻测量发现PR763由4.02K变为68K,由于它们是一对的相同阻值找不到,于是用两个4.7K电阻分别代换。插电公共点电压出来了,按开机键电流0.613屏幕亮了,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

网友:
厉害啊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学习了  上次有一个没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