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求助宏基P249 板号DAZ8VMB18D0暗屏

楼主(2020-03-09):
宏基P249 板号DAZ8VMB18D0暗屏 第一天测试是好的只是屏中间有横线。第二天换了新屏出现屏暗。外接显示器正常。BIOS 刷过。屏线测过都是通的没有断线。不是屏的问题。换回原来的屏也是一样的情况。正确来说应该是只见到屏灰了一下。用灯光照看不到图像。屏供电19V LCDVCC3.3v BL_ON时有时没。有的时候没也亮屏。

网友A:
供电  LCDVCC  BL_ON   打打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  LCDVCC  BL_ON   打打阻值。

阻值都正常 LCDVCC供电是有的 BL_ONJ时有电时没有。有的时候也不能亮

网友:
供电  LCDVCC  BL_ON   打打阻值。22222222222222222222

网友:
你自己都搞晕了。。。。一开始说暗屏,最后是灰一下,闪光灯看不到图像。。。。。现在分析主板外接OK 内接不显示,可以把它当成不显示维修,这样你心里大概知道什么东西坏了

网友:
灰屏与暗屏是两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