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 6-71-N85K0-D02A 不触发 附上图纸 论坛没找到,买的图纸

楼主(2020-03-09):
接到一台6-71-N85K0-D02A 不开机,待机正常,开机0.22左右掉电,瞬间5V会有,马上掉,可再次触发,拆下CPU后,卡在0.15左右,一分钟左右掉,刷BIOS后,电流能到1.0左右,马上掉电,换CPU故障依旧
插电时可调电源闪了一下,本以为有短路,但是测量后和论坛的阻值图对比,阻值均大于或等于论坛的阻值图。
还有一个现象,电源插在DCJACK,有3.3V,可以触发,如果把电源线焊在主板上(跳过保护隔离)就无3.3V,且按电源键无反应,开关排线接口处电压为19V
机器上的CPU是G4900 台式机CPU
不知道往啥方向搞了,望各位支个招

附上图纸 论坛没找到,买的图纸

网友:
能把显卡vbios备份发上来吗 谢谢

网友:
瞬间大电流,是电容有问题吗?

网友A:
渣渣28开机芯片撸掉没有?你确定开机电流到1.0是刷bios 的原因?笔记本是一修还是2修?

LFG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渣渣28开机芯片撸掉没有?你确定开机电流到1.0是刷bios 的原因?笔记本是一修还是2修?

2修  看了下上家就动了BIOS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渣渣28开机芯片撸掉没有?你确定开机电流到1.0是刷bios 的原因?笔记本是一修还是2修?

这就简单了。。。原始问题应该就是1.0掉电。一修哥搞成这样了。。。。。。。你试试断开显卡供电的19v试试,看掉不掉电。蓝天主板挑bios  颗粒,建议换成华邦之类的

LFG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就简单了。。。原始问题应该就是1.0掉电。一修哥搞成这样了。。。。。。。你试试断开显卡供电的19v试试 ...

现在卡在0.16不掉电   家里配件少 明天在店里再搞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卡在0.16不掉电   家里配件少 明天在店里再搞看看

你仔细看看是不拆掉什么东西之类的。。现在的问题应该都是人为的,不能按照普通思路去维修

网友:
你仔细看看是不拆掉什么东西之类的。。现在的问题应该都是人为的,不能按照普通思路去维修

网友:
是电容有问题

网友:
先仔细观察下上家有动的地方没有,没有在修问题。

网友(2021-07-06):
瞬间大电流短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