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芯片是什么,网上搜索不到相关信息。

楼主(2020-03-09):
如图~五脚的~飞线时不小心搞断了一只脚~查不到型号。

网友A:
给出主板型号和版本才能从电路图查出这个元件来,看丝印是查不出的。

网友:
七彩虹RX550 4G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出主板型号和版本才能从电路图查出这个元件来,看丝印是查不出的。

网友:
双702还是复合mos

网友:
应该是比较器

网友:
门电路,7408门

网友:
很好的,学习了,谢谢了

网友:
根据淘宝店的参数来说是比较器

网友:
应该是一个比较器,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