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飞利浦24寸显示器不通电

楼主(2020-03-09):
收到一台飞利浦24寸显示器不通电,指示灯不亮,拆机
检查发现保险烧了,拆个换上。连接上神器试机
通电发出股烧焦味,整流挢烧了
换上一个,测前后无短路。通电电压19v正常。竞然这么容易就好了。真是捡钱啊

网友:
飞利蒲的高压和屏容易坏吧

网友:
楼主这次捡漏了。。。。。。

网友:
运气真好,只坏了两个。烧保险大多是电流过大引起的。经常遇到烧保险,烧整流桥,烧ic,烧mos, 烧电阻。比小鬼子三光政策还厉害。

网友:
马上进入春天的雷雨期了,供电不太好的地区容易电压不稳而烧坏电器。

网友:
显示器 还是很好修的,多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