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oppo R9sPlus 开机重启解决

楼主(2020-03-09):
好久没修到oppo R9sPlus 因为电池检测端短路重启的问题了,拆掉两个电感装机充电,ok修好了!堪称不用动用任何电器工具,只要给我把刀定能把它盘好!
OPPO

网友:
厉害,高手就是这样。

网友:
朋友这样是不能修好的,这是CPU虚焊

网友:
费电 并且还有解决不了的 本人遇见这样的机器70余台这个方法修好50个左右 通病待机费电 有20个左右故障依旧 有高手说CPU虚焊了 手工不行没干过

网友:
治标不治本,cpu重值才是王道

网友:
谢谢分享 以后有机会会用到

网友:
这样搞是很快,但是手机特费电,

网友(2020-04-27):
要想彻底解决问题,必须重做CPU

网友:
我也遇到了,加焊一下能用一会过会又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