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80 G1主板COMS电路故障检修

楼主(2020-03-09):
描述:客户一台HP MS-7932电脑主机近期连续跟换过2次COMS电池,均在关机后不久再开机调好的时间又回复到初始时间。
检修:由客户反应的情况,依据经验,首先确定COMS电路出了问题,如电路图所示,取下CR2032纽扣电池测量为0v,主板通电开机测纽扣电池座两端竟然为-10到-6v左右不稳跳变电压,难怪跟换电池无效!

断电取下主板,打供电二极管组D50(L43k)的正反二极体值,未见异常,如图所示,那么这个负压从何而来呢?考虑到有其它的漏电源。烙铁和风枪下掉座子和D50,发现D50与R783(1K欧,连COMS电池)连接脚还连了一过 孔点,如图画红圈处所示 打该处的正反二极体值均为无穷大,按以往的经验该点连到IO进行电池电压检测,借以下技嘉有关电路图说明,难道该处相连的触点线路是空闲的,顺着该点到IO芯片(NPCD379H)各引脚走了几遍,未发现有通路,于是果断划断连接点如上图标红线处,焊上D50,通电再测电池座正极处电 压已正常如图所示(实际上此电路焊上D50才出电池端的3.2V)为了验证推断的正确性,再次将划断处连好,再通电测还是3.2V,反复开关机未现异常,为了稳定性和尊重设计者,还是将划断处断开,检修到此结束。

结语:经过以上检修步骤,得出该故障产生的根源是主板COMS电路局部线路板漏电导致,经过加热取焊接D50,主板局部受热烘干绝缘修复。有的盆友会问为什么COMS处供电为负电压,主机还会正常开机工作呢?这是得益于D50的另一供电输入端开机就有的+3.3V_LPS供电,故保证了PCH的RTC时钟正常供电起震工作。

网友:
RTC电路么。。。。。

网友:
好老的板子,适合练手,不知道收费多少?

网友:
这种板子报不上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