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360 PRO-VDH MS-7B24 不触发维修 附BIOS

楼主(2020-03-09):
V星MS-7B24不触发 测BIOS第八脚电压达3.8v 跑线路测到丝印为ALHH(mp2147)芯片输出,拆下测量芯片输入输出脚短路击穿 阻值000 定件换上后输出电压为3.3v 触发成功亮机 并附上备份BIOS

网友:
V星的8脚芯片坏得多。这经验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好新的主板,有没有点位图

网友:
这主板还在保内吧!感谢分享,说不定是通病

网友:
300系列的板子都修上啦、

网友(2020-05-10):
这是怎么想到要测bios8脚的呢

网友:
缺钱可以挣,缺德定完蛋

qiulvfeng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2020-06-26):
怎么才可以下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