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F 15S自动关机维修

楼主(2020-03-09):
机子到手15s自动关机,这个问题都是USB-oc#过流保护,经查发现472排阻的2脚没有5v电压断线了,直接飞线修复上图

网友:
B85的华硕板还没看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最简单就是在排组上连锡,不过如果是断线引起的,会不识别USB设备

网友:
修好就是硬道理

网友:
这个故障常见,非常好....捡钱

网友:
维修就是这样,结果最重要,修好  收钱

网友:
同学好 问题和主板信号分析很正确 值得学习一下

网友(2020-09-02):
最垃圾的分享了,你要么上图标识清楚位置,要么上点位图,没有听你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