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VM510L闪屏故障让你意想不到

楼主(2020-03-09):
同行送修一台VM510L不定时闪屏,这是36号的修的,今天又拿过来返修。型号如下:
同行描述说是他维护的一家中韩企业,电脑是他的一位韩国客户在使用。同行说着急用请尽快处理,同行说可能是屏线坏了,没有拆机前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拆机发现电池已经鼓包。
更换好电池后充电测试后发现不闪屏后就让同行取走。
39号下午又拿过来返修发现故障一样,最后经过反复测试。

网友:
屏上一直没搞过下次可以试试

网友A:
看到标题我就猜到是屏坏了。。。我遇到过两个华硕电池暗屏,适配器正常,就是屏坏了为啥印象深刻这两台笔记本最后都是和客户干架结尾的

网友:
通病了。论坛里面好多案例了。CM509背光芯片的屏吧

网友:
传说中的乾坤大挪移

网友:
只要是华硕的 用电池会暗屏的 我都直接用屏点一下 因为这个问题很早就出现了 我当时也是纳闷  然后 这个屏幕呢 用在别的机器上是正常的哦 就是这个机器不行 哈哈哈

网友:
这个故障我也遇到过,我还遇到电池模式下正常,插入电源就黑屏。

网友:
牛学习了。啥时候我能会修笔记本呢

网友:
思路清晰,技术666

网友:
我也遇到过 测好好几天

网友:
学习了,希望早点学会修笔记本,感谢分享!

网友:
同样修到过这样的一个屏幕,用电池暗屏用电源正常。还好当客户的面,换屏测试确实是屏的问题,客户也同意换屏幕。

网友:
说实话让我意想不到的是你绕了那么多的弯路,更让我意想不到的是最后改装LED升压板。

网友:
楼主写贴辛苦。不过你这个问题很常见。其实你这个屏幕和联想戴尔笔记本电脑倒一下屏就可以。

网友:
其实你走了大弯路,说明修的还是少,华硕这样的故障我碰到不下20台

网友:
换背光升压芯片应该就能好。

网友:
这个问题很早就有了 换屏上面的供电就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标题我就猜到是屏坏了。。。我遇到过两个华硕电池暗屏,适配器正常,就是屏坏了为啥印象深刻这两台笔记 ...

为什么干架?

网友:
换背光升压芯片应该就能好

网友:
换cM509 就行了     十分钟的问题搞复杂了

网友(2020-04-27):
学习了,希望早点学会修笔记本

网友:
韩国佬还用这种垃圾电脑?

网友:
看这样子已经很复杂了。

网友:
还需要改背光? 这个机器是屏幕问题不错  但是只需要把屏幕背光升压电容全部换掉还有一个100电感换了就好了 修过不知道几台了

网友(2020-08-02):
其实不用改,W519L也是采用这款屏,单用电池电量低时候就会闪屏,直接把升压电感和升压二级管换掉就好,已经修复无数台

网友:
改背板,LED条接口不一样,怎么改

网友:
山路十八弯啊 弯路走得太多了 嘎 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