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奇古怪的死亡

楼主(2020-03-09):
一台惠普236 不触发  本来CPU好的   不过隔离   acdet1.75伏  阻值正常  就是分压少了一伏  拆芯片和电阻反向二极管  打线路阻值无穷大   插电  忘了没把G点接地  充电管下管坏了  吹掉   阻值好了   再插电  又短了,烧机  内存供电芯片发烫   双mos合体的那种,心凉了   果然CPU对地1   内存电感也是,我真是醉了  我修公共点   怎么内存供电芯片爆了???  我把充电芯片和acdet电阻装回去   公共点好了    可是莫名其妙的u挂了   我真是想不通

网友A:
你说会不会,ACDET本来就没有问题?不过保隔的主要原因是内存的管子的问题?

网友B:
重点就在这里   G极没焊好悬空后面会烧一片所以最好焊回去元件都打值一下确认一下是否有焊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重点就在这里   G极没焊好悬空后面会烧一片所以最好焊回去元件都打值一下确认一下是否有焊好

可是就4个管子   保护隔离2个   充电管子2个   第二次插电前  不短路   就是直接导通保护隔离也不会烧了后级吧??心好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会不会,ACDET本来就没有问题?不过保隔的主要原因是内存的管子的问题?

可是到手我就打过CPU的阻值  是好的   也就是说 这管子原来不短路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是就4个管子   保护隔离2个   充电管子2个   第二次插电前  不短路   就是直接导通保护隔离也不会烧了 ...

也或许您的芯片没焊好也有可能会这样后面烧一片,只能说有动过的地方要多去打值一下确认好才上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也或许您的芯片没焊好也有可能会这样后面烧一片,只能说有动过的地方要多去打值一下确认好才上电

哎  不明不白的死了,这是i5 6200u   可以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哎  不明不白的死了,这是i5 6200u   可以扔了

这个U多少钱

网友:
600多吧  我真是无语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或许您的芯片没焊好也有可能会这样后面烧一片,只能说有动过的地方要多去打值一下确认好才上电

现在都什么设计    内存控制器以前都有二级mos  现在单相直供?   只要上管一坏  u就挂了

网友D:
这个只能说换好通电之前打阻值认真检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只能说换好通电之前打阻值认真检查一下

主要搞的充电芯片   后级的供电管爆了想不通了

网友E:
这个机器修了好多台不过保护隔离的,通病是三个隔离管坏,换掉就好了。烧CPU是被你扩大故障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个机器修了好多台不过保护隔离的,通病是三个隔离管坏,换掉就好了。烧CPU是被你扩大故障了

我想不通啊   八竿子打不着的地方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想不通啊   八竿子打不着的地方

以这个图为参考,你看看充电上管不受控制的话B+电压能烧整个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这个图为参考,你看看充电上管不受控制的话B+电压能烧整个主板

确实是这样~~

网友E:
嗯,楼主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嗯,楼主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

这种公共点我修过一次 dell7537  是17v多     难道是主板设计的公共点电压就很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嗯,楼主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

还是自己太粗心了   哎  痛苦

网友:
8脚mos上管en没信号,会全功率工作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种公共点我修过一次 dell7537  是17v多     难道是主板设计的公共点电压就很低了?

这个DELL是17,HP很多都是12,华硕很多8.5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个DELL是17,HP很多都是12,华硕很多8.5

高了2V这么严重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高了2V这么严重啊?

哎哟,你不懂什么叫作举例子吗?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你修的板是HP不是DELL好不?这脑子可以告别维修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哎哟,你不懂什么叫作举例子吗?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你修的板是HP不是DELL好不?这脑子可以告别维修了吧?

卧槽 我居然忘了这是惠普  不好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哎哟,你不懂什么叫作举例子吗?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你修的板是HP不是DELL好不?这脑子可以告别维修了吧?

肯定差太多爆掉了  作死了  以为是老式的公共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肯定差太多爆掉了  作死了  以为是老式的公共点

很多新款机器都是这种设计的了,只是各个品牌不同电压也有所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