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h61主板各项电压显示都不正常

楼主(2020-03-09):
主板是联想cih61mi v1.0,cpuz里面不管什么处理器cpu电压都是2.3 v这也太大了。auda64里面各项5v 3v 12v电压也都差的特别多。bios我已经换过几次了,都没用,是主板问题么??

网友A:
你这个应该就是cpu电路问题  看看有没有那个腐蚀的

网友:
这种电压报错基本不会是bios的单独报错的就是电路问题,全都报错了建议换io先

网友:
先用水把主板洗一遍 在烘干试试

网友B:
联想这板,不支持22nm  cpu
我遇到故障和楼主一样,换cpu搞定

网友:
12V电压检测,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都换掉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联想这板,不支持22nm  cpu
我遇到故障和楼主一样,换cpu搞定

这里有充分 。。。。。。。。。。。。。。。。。。。。。。

网友:
IO检测电压的电阻啊.打开个图纸看一下就知道啊.

网友:
我涮完富士康的BIOS风扇狂转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