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5V不显维修

楼主(2020-03-09):
同行送修华硕K45V ,版号:LA-8224P,7系芯片组;上电电流跳变一次到1A左右不动,无显;
换内存,刷BIOS无果,测桥检测内存的的SMB总线,发现一路电压为3.12V,一路3.3V,明显不
对,换转换6角复合管OK

网友:
有您的分享,是我们的动力~看图您是把3vs直连到另一个3vs脚上?

网友A:
LZ知道这个复合管怎么工作的吗

网友:
这个管子在蓝天的板子上是最多的,是通病了!在话说上还没有大面积发生吧?
可以查下这个管子是什么型号!

网友:
有您的分享,是我们的动力~看图您是把3vs直连到另一个3vs脚上?11

网友:
差0.2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知道这个复合管怎么工作的吗

6角复合管就2个N管啊,仁宝和华硕用的很多

网友:
什么原理,能否解密

网友:
老师你好!请详细解释一下好吗

网友:
1角6角直连3角4角直连也行

网友:
感谢分享,加分了,遇到试试

网友:
6角复合管就2个N管啊,仁宝和华硕等用的很多

网友:
老师,Q2开机测试电压多少,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