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5V不显示的维修

楼主(2020-03-10):
同行送修华硕K45V ,版号:LA-8224P,7系芯片组;上电电流跳变一次到1A左右不动,无显;
换内存,刷BIOS无果,测桥检测内存的的SMB总线,发现一路电压为3.12V,一路3.3V,明显不对,换转换6角复合管OK(之前发错版块,请版主删除在维护版块发的)

网友:
高手在民间啊  ,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
我就想问一下图纸怎么找到的

网友:
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
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A:
能出发,不掉电!不能送诊断卡跑一下吗?为什么工具不用,偏要跑线路!不明白

网友:
卧槽  我这样的问题1我就gg  不行了

网友:
老师就是厉害,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出发,不掉电!不能送诊断卡跑一下吗?为什么工具不用,偏要跑线路!不明白

修多了,大概知道到哪步,哪步需要重点查看,经验OK?

网友:
经验太重要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修多了,大概知道到哪步,哪步需要重点查看,经验OK?

经验有时候就是最大的坑。动不动就刷BIOS,不动就干芯片。我个人觉得这个庸医没什么区别,动不动就让病人做各种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验有时候就是最大的坑。动不动就刷BIOS,不动就干芯片。我个人觉得这个庸医没什么区别,动不动就让病人 ...

所说的经验非彼想象的三板斧经验,给你一堆仪器慢慢去测吧,发表论文去吧;没你闲

网友:
老师,学习了,求华硕A85V,LA8224P. Rev1.0图纸

网友:
学习经验,经验在维修过程中积累总结,不要恶意评价,遇到问题可以借鉴,华硕机器没图纸,能修好已经很NICE!

网友(2020-04-27):
这就是经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