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6sp手机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20-03-10):
  【故障机型】:iPhone 6sp

  【故障现象】:不开机

  【维修过程】:收到客户一台苹果6sp手机,客户描述正常使用后不开机。我们插入充电器无任何反应后,拆机检测。夹可调电源,发现主板为大电流短路的机器。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捡钱的机器了,来看看能不能跟我们想象的那么顺利呢,拆下主板。

  首先取下主板目测观察手机是没有修过的,但是有明显摔过的痕迹,屏蔽罩上的贴纸明显有褶皱。我们单主板进行上可调电源来感温,主板发烫的大概位置。为下部分发烫。我们将贴纸撕掉。在显微镜下仔细观察,发现有一颗电容颜色不对。

  直接将它进行扣除。

  对电容进行放大观察明显是有裂痕,电路的问题肯定是它造成的啦。再次上电,短路问题已消失,手机已可以正常开机。

  测试功能正常,维修到此结束。

想学手机维修吗?

网友:
现在修手机 比修电脑挣钱啊·

网友:
习惯把坏掉的电容给补回去,实在找不到一样的就算啦!

网友:
果然还是一台捡钱的机器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了.长见识...

网友:
最喜欢的就是电容短路了,基本都是秒

网友:
这个可以,强迫症还是补上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又学到一招

网友:
电容摔过为什么会短路

网友:
学习一下,每天学一点

网友:
这种短路好修

网友:
耗电的怎么维修思路

网友:
就佩服你这种什么都不测直接扣的。

网友:
显示供电那里的电容不补会导致不显示的喔。习惯能补的都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