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X-237不充电

楼主(2020-03-10):
电池检测脚BATT_PRS#受控于PQ20

PQ20控制级2脚为低 VCCRTC_R_S_C通过PR16 PR890上拉

测量PR890 左右两端都0V 小电池没电

换掉小电池 PR890另一端还是没电 再换PQ20搞定

网友:
佩服佩服,没点位也能找到元件。

网友:
眼神挺好使

网友:
换了个电阻就好了吗?

网友:
PQ20坏了,把小电池电都给放光了!!!!!!

网友:
确实厉害没点位也搞的定!·打的到位置

网友:
确实厉害没点位也搞的定

网友:
经典 我也遇到了个照楼主方法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