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中的单箭头或双箭头能看出电流方向或电压方向吗?

楼主(2020-03-10):
电路图中的单箭头或双箭头能看出电流方向或电压方向吗?

网友:
信号的连接走向。

网友:
是的!箭头就是方向

网友:
大部分准确,小部分不对乱标的

网友:
大部分准确,小部分不对乱标的111

网友:
+1.1v供电正常Q63截止  Q62也截止 3.3V上拉VCCN_PWRGD输出高电位信号

网友:
第7楼的解释完美。

网友:
那么双箭头和单箭头有什么分别

网友A:
感觉像是1.1V正常,Q63倒通拉低,Q62 B级没电截止,3.3V上拉VCCNB_PWRGD

网友:
10楼说的是对的,Q63导通则Q62截止,Q63截止则Q62导通。

网友:
我们一般不看方向,只判断是导通还是截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像是1.1V正常,Q63倒通拉低,Q62 B级没电截止,3.3V上拉VCCNB_PWRGD

我也是刚学的,理解一样

网友:
一直没注意看箭头方向直分析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