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上的原厂BIOS,3442和3443板号(13269-1)一样,BIOS不能通用

楼主(2020-03-10):
       论坛上的原厂BIOS,3442和3443板号(13269-1)一样,BIOS不能通用

网友:
一般 班号一样就可以

网友:
很多一样板号的机器  但是bios不通用  感谢提醒!

网友A:
那当然了,3442是4代U,3443是5代U,如果主板是集显没显卡3443的BIOS是通用的。这2个主板不但CPU不一样而显卡型号也不一样,5代U的BIOS用在4代U上是可以显示的不过会报错8声找不到显卡,进系统打不上显卡驱动。

网友:
不同型号不通用吗?是不是分板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当然了,3442是4代U,3443是5代U,如果主板是集显没显卡3443的BIOS是通用的。这2个主板不但CPU不一样而显 ...

是的,机型不一样,刷起开机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