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f486p_elmv2_mb_r03_1219_Michelle_Xu电路图和点位图

楼主(2020-03-10):
  我发布的这个点位图文件是工厂专用的,只有用专门的软件和内网才能打开缺一不可,所以我想看看有没有大神能有个pojie的软件的方式,此点位图包含信号,光看点位图就可以解决80%的维修难题,又能pojie的方式请分享一下,我这里还有很多点位图文件除了在工厂能使用在外面没有软件可以打开!

21 Bytes, 下载次数: 16, 下载积分: 下载分 -10 分, 下载 1 次

LAF486P R10.7z

网友:
这个是联想主板

网友:
工厂是专门的软件打开?

网友:
对的  必须得联内网才可以  光有软件也不行

网友:
飞线看这个图效果极佳

网友:
这种点位图配上电路图主板里三层外三层都能很清楚,修板子很简单的

网友:
工厂是专门的软件打开?11

网友:
RE: laf486p_elmv2_mb_r03_1219_Michelle_Xu电路图和点位图和BIOS

  联想elmv2

bios

网友:
打开boardview软件

网友:
elmv2密码是  :compal1220,建议楼主把密码直接打文件后面,或者直接pojie掉,谢谢楼主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