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款苹果电脑不开机怎么读资料的?

楼主(2020-03-10):
苹果A1707,客户电脑进水,几个处理器那边的电感完全对地了,但是来我这之前,他去别的门店,别人给他把资料复制出来了,这是怎么弄的。

网友:
是通过TYPE-C连接到另一台苹果读资料吗?

网友A:
                              用一个转接盒子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转接盒子就可以了

什么转接盒这么强大?不开机也能考数据?

网友B:
右边风扇旁边的接口,可以连接读取数据,不过那个读取数据的要3000多一个

网友C:
如果是可拆卸硬盘,那么淘宝肯定有这个转接了,如果是焊在主板上,那就读不出来了

网友:
进水很严重哦完蛋了这机器换板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右边风扇旁边的接口,可以连接读取数据,不过那个读取数据的要3000多一个

那种叫什么名字?我在淘宝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种叫什么名字?我在淘宝没找到

朋友圈卖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那种叫什么名字?我在淘宝没找到

我也是朋友圈看人有卖

网友:
这个得确定硬盘那边电路有没有问题才能读,有问题也读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可拆卸硬盘,那么淘宝肯定有这个转接了,如果是焊在主板上,那就读不出来了

有些型号主板预留了接口通过转接可以读的

网友E:
我这就有工具,可以读取资料

网友:
修机器转分路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朋友圈看人有卖

方便发给我看吗?我的微信 514478579

网友:
好像有个接口  可以直接转接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右边风扇旁边的接口,可以连接读取数据,不过那个读取数据的要3000多一个

谁有卖的。我想买一个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可拆卸硬盘,那么淘宝肯定有这个转接了,如果是焊在主板上,那就读不出来了

一定有的,客户的资料都弄出来了,才到我这里来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这就有工具,可以读取资料

大神,苹果大佬,只有16 17款的才可以吧,后面的好像也搞不来

网友F:
这个是apple data migration tool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apple data migration tool

老铁,从哪买这个呢,你有这玩意 没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apple data migration tool

这个有点牛X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老铁,从哪买这个呢,你有这玩意 没

有,我在国外ebay 网站买的,差不多要400美金只支持16/17 年的a1706,a1707

18年的a1989,a1990 主板没有那个接口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有,我在国外ebay 网站买的,差不多要400美金只支持16/17 年的a1706,a1707

18年的a1989,a1990 主板没有那个接口

我知道只能1706 1707能用,但是进入ebay.cn找不到这个商品呢

网友(2020-04-26):
引用 网友G:
我知道只能1706 1707能用,但是进入ebay.cn找不到这个商品呢

那你只能从国外代购了

网友:
A1989 1990你杂搞出来?

网友:
在苹果售后, 就可以读出资料来              如果有购机发票, 一般是不用花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