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AOC21.5寸显示器内置电源板维修

楼主(2020-03-10):
    客户拿来一台显示器,电源灯不亮,按开关也没反应。凭经验要么开关按钮坏,要么电源板坏。
    拆开直接测量电源板后级的直流5V电路,电压为0V,说明电源板坏。(直接忽视开关按钮了)
    直接看故障点图

1,保险烧坏,
2,整流桥烧坏(用原值更换)
3,mos管k6a65d烧坏(用8N60代换)
4,LD7576AGR (不知道坏没坏,但MOS管都烧了,这个也换才保险,用LD7575代换,需要改第一脚的电容,改成100k电阻)
5,0.47Ω2W取样电阻烧坏(用原值更换)
6,CT电容改成RT电阻(100k)
结果:电路上串联100W灯泡,通电测量。后级5V和18V都出来了。组装测试正常,故障修复。

     求加分!感谢大家评分 谢谢!!

网友A:
楼主是轻车熟路啊!给你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轻车熟路啊!给你加分

失败是成功他妈,我有好多个妈了。所以才能轻易成功。  感谢你加分!!

网友:
楼主是轻车熟路啊!给你加分支持

网友B:
好技术,膜拜中。
是有电路图修的吗

网友:
楼主 对电路分析很好 值得学习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技术,膜拜中。
是有电路图修的吗

是无图维修。只是修多了就轻车熟路了。显示器的电源板的电路都是差不多的。联想和个别品牌的有点例外,比较难修。

网友:
呵呵,每次修这种电源板心跳加速

网友D:
芯片挺全的啊,报价多少?

网友:
配件好齐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芯片挺全的啊,报价多少?

这台报价80。显示器80-120

网友:
人才人才人才重要的是说三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无图维修。只是修多了就轻车熟路了。显示器的电源板的电路都是差不多的。联想和个别品牌的有点例外,比 ...

大神,无图修。
请问,c改成r ,那个是什么神操作?

网友:
主板的图纸没有,电源7576芯片的图纸还是能找到的。改成r是根据7576和7575的图纸改的。

网友:
非常好的维修心得,学习了

网友:
基本上電源板子壞的都差不多,修起來也是比較簡單,就是看著黑黑一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