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311和DH0270R能否代换?

楼主(2020-03-10):
在修一长城电源时因为辅助电源IC藏在开关管散热器下面不能看见型号,研究线路发觉跟DM311一样,就买了回来代换,即如果拆下来发现是DH0270R,想想线路都一模一样应该是没问题,就换上了,结果5VSB空载正常,无法带负载,我各种检测各种调整AZ431和光耦,折磨了我一周都无法解决,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30669-1-1.html#pid17899052,最终我只能怀疑这两个IC不能替换,找来两个IC的内部结构图,各位看官帮我看看问题是不是出在不能代换上?

网友:
请问3脚反馈脚内部功能是不是不一样?

网友A:
看看两个芯片的脚位的功能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两个芯片的脚位的功能是不是一样的

1地2ACC3反馈4空5启动678电源,全部一样

网友B:
会不会是芯片的工作电压范围不一样,满载时芯片3脚供电升高,导致内部过压保护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芯片的工作电压范围不一样,满载时芯片3脚供电升高,导致内部过压保护动作

这个3脚到底该是个啥电压范围我至今没搞清楚,振荡和稳压乱起的,DM311的3脚0伏到3.3伏没搞清楚规律(我加了个3.3稳压管保护起的)

网友:
今天维修成功,DM311和DH0270R是可以互换的,注意DM311的反馈脚3脚电压在0.5V左右,过高(高于1V))过低(反馈电压和占空比成正比)都说明工作状态不正常,2脚ACC空载电压在8V左右,一般性负载电压在14V左右,过高会过压保护,过低不起振自然就不会有电压。另外5脚启动脚仅开机瞬间提供起振电流,视外接电阻阻值大小七八十伏到300V均可,电路起振后内部自然会断开转接ACC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