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60S版号NM-A421 大电流维修

楼主(2020-03-10):
入题 接到手大电流跳表 经检测无明显短路地方 那那都正常 开始怀疑联想芯片问题 换好以后还是一样问题 跳表 烧机无明显发热地方 这地方纠结了一阵子  最后发现是CPU供电芯片问题 U136微短

就是这个图纸上没有写里面有MOS管但我想里面就是集成MOS管 应该是MOS管微短路导致
手上没有81382 但有381发现可以通用 换好亮机 没什么技术含量 但不知道会修死 希望能帮到遇到一样问题的朋友
上图

上图最右边那个

要是能帮到那个同修 希望你动动宝贵的手给我加加分谢谢

网友:
运气好 没有烧cpu 上次遇上一台cpu都烧了

网友:
运气好CPU的供电芯片坏了CPU没有被烧万幸万幸

网友:
CPU没坏哦 还可以哦

网友:
大电流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A:
是怎么发现CPU供电芯片微短的啊,大哥?

网友B:
前两天也修个一样的,运气没你好,换了上电像是亮机实则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两天也修个一样的,运气没你好,换了上电像是亮机实则不亮。。。

CPU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怎么发现CPU供电芯片微短的啊,大哥?

猜的只是怀疑 因为其他地方都正常 唯一不一样的就是这个芯片里面有MOS管所以就试试楼

网友:
修机器转分路过

网友:
还好cpu没跪下

网友:
遇到几个本用这种芯片得,大电流,但是我碰到的烧不出来,看到这玩意儿,又是大电流,直接拆

网友:
猜的还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