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惠普probook440g5维修求助

楼主(2020-03-10):
最近在修两台惠普probook 440g5,一台是小孩弄洒水进了键盘,不能开机了,另外一台是usb口受到电冲击,开始不能开机后来开机不就就蓝屏。
先说第一台,拆机后很快发现问题,液晶屏接口处13.2v保险电阻烧毁,然后屏线被水腐蚀,于是更换电阻,更换屏线,可以开机了,但暗屏。
这个电脑比较新,没有图纸,和点位图元器件也用得比较新。外界显示器,显示正常,其他功能也正常,以为理成功很近了,于是,直接用3.3v开启,屏幕亮了。但触控板没用了,于是有点不甘心。理线路发现,40脚的lvds接口的屏幕控制没有开启电压,顺着这个跑线路,结果发现EC芯片上没有开启电压,再仔细查看,发现EC上有个很小的洞,
再结合触控板不工作判断EC部分损坏,于是淘宝买EC,这个EC芯片也很新,没有资料参考电路图。知道原因了后。就把那个控制屏幕的三极管截到EC的那一端悬空,悬空了之后,这个显示就正常了。于是就等着那个淘宝把那个元件寄过来。 在此过程当中就让这个机器开着啊,准备修另外一台机器。因为两台机器完全一样,可以相互参照,可以相互测量电压。另外一台呀,可以开机,但开机后不久就会蓝屏,开始怀疑是软件问题,这些都相互兑换之后那个都没有问题,看来应该是硬件的问题。测量各组电压电压都正常。于是怀疑bios和ec的问题。 今天在测量电压的时候,手碰到了一个芯片。 这个芯片也没有任何资料,这上面的标号也很怪.3C=4J.感觉有轻微的吱吱声,然后那个电脑就关机了,然后再开机就不能开机了。这时候测量这个各路电压,发现CPU和的供电没了,其他供电19v,13.2v,5v,3.3v(实际3.4),0.9v显卡等电压都正常。于是用另外一台做比对,比对的时候,我就用手摸了一下修好的这台这个芯片,然后那台也不能开机了。
其实是可以触发,因为指示灯亮,电扇一直转。就是cpu没电压,用示波器量,mos管g机没有pmw波形。两台的ec都坏了?想问一下大家怎么办,这种情况向大家求助?另外问一下USB的受到了冲击也会影响EC吗?

网友:
发这么多图看起来不像新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