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D硬盘]
2246XT 用esyatool 无法解决

楼主(2020-03-10):
2246XT主控   用专用esaytools 工具加载正确固件发现没有 backup 功能  无奈只能拆芯片通过FE解决..

网友A:
只用过2258XT的EasyTools,不同的颗粒区分不同固件。B16 B0KB L06B BiCS3 等等

2246XT理论上不区分固件,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用过2258XT的EasyTools,不同的颗粒区分不同固件。B16 B0KB L06B BiCS3 等等

2246XT理论上不区分固件 ...

但是没有恢复选项 可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用过2258XT的EasyTools,不同的颗粒区分不同固件。B16 B0KB L06B BiCS3 等等

2246XT理论上不区分固件 ...

58xt 基本把系统都等恢复出来  效果贼好

网友:
谢谢分享以后有可能用到